联想LXM-L15AB开机亮一下即暗屏。按菜单有很暗的显示

楼主(2012-05-24):
按菜单有很暗的显示,坏之前有红屏现象,我调高一下亮度就成现在状况。测12v,5v正常,进高压板有12v。3.10v,2.02v,拆屏取灯管直接插,一根红一根正常,就两根一起换,接上屏还是屏很暗。新手请师傅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灯管全换了还不行的话,就看看高压板

网友:
这一根红一根正常是什么意思啊?我没遇到这个有红的灯管哦!看来是的多学学啦!

网友(点评):
你没修过显示器呀,

网友:
双灯还是四灯 灯管全部换掉  先不要装 只在在外面线测试一下 亮度够的话在装屏 如果还不够 改个高压板看看 确定问题就能找到故障

网友:
红屏 说明你灯管准备烧了打火了,现在暗屏多半是灯管烧了,可能打火之后高压坏起保护了。

网友:
不接灯管 用测试仪单独点灯管看看 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