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i槽AD线问题

楼主(2012-05-24):
一块宇擎P75I915P-N  V2.0    没找到电路图
正常上电,诊断卡不跑码。
查内存供电1.9v偏低,ddr1内存,跑线换了个mos管好了,2.5v正常了。
有复位,但还不跑码。CPU假负载复位1.2-0.25-1.2跳变,时钟0.4v。
没编程器刷不了BIOS。
查各个总线对地阻值均无异常。
上电各供电也正常。
但PCI打阻值卡上AD线没有电压,对地阻值正常,查其他915图纸发现这AD线没有上拉电压,直接到南桥。
又查了半天桥供电没查出异常。
没BGA做不了桥。
大侠帮看看我哪里还没做到,难道要当料板了???

网友:
搞不好就挂了啊

网友:
要说原则上任何电子板都有修复的可能,但有阅历、经验、检修设备等因素的影响,还是出现一了些“铁板”故障,如果是为了学理论、学知识可试着修修,如果是做维修买卖的,该放弃就放弃吧,抓大放小,修这种铁板性故障太耗时间,得不偿失。
各种手段都用到位之后,应不能找到故障所在,只能 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