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闪一闪然后花屏 求助中。。。。。

楼主(2012-05-24):
    收到一台式机 显示器一闪一闪,系统能正常运作,首先排除显示器的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以为可能是显卡问题由于手头上没有显卡 更换不了,于是拔出显卡装到另一台机上测试 故障排除,电源 内存都替换过了 都没问题。。。这下实在没头绪了 求助中。。

笔记本专区
哥们 你发错地方了 你到台式机主板区发可能能找到答案

网友:
屏线

网友(点评):
确定了显示器没问题了 换了好的显示器还是闪

网友A:
遇过集成显卡的主板,电容爆了2颗,然后屏闪,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过集成显卡的主板,电容爆了2颗,然后屏闪,电容换了就OK了

这是独显的 英伟达7300 华硕制造  哎

网友:
槽子 有没有问题啊  或者北桥到槽子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