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亮度不够

楼主(2012-05-24):
接了一台杂牌15寸液晶,标的是清华紫光,外置电源的,拆开看了下是2025的驱动方案+2灯高压条。

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12V直通驱动板的,我测量12V有,测量无短路,于是直接联机刷了个2025的程序,能通电了,发现屏幕亮度好低,4灯的屏,高压板是2灯的,接上去发现亮度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换上4灯高压板,亮度稍微提高了一点,怀疑灯管老化,于是把灯管抽出,通电,很亮啊,

直接和另外一块15寸屏的灯管对换,这块屏的亮度还是很不错的,换上还是很暗,不解???难到是屏问题吗?

网友:
重新再刷一个程序,程序不对液晶屏遮光量过大也会暗。

网友:
刷程序吧、我也遇到过你这种

网友A:
是一般是屏的程序的不对,也就是数据位错了,双8,单8,双6,单6的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般是屏的程序的不对,也就是数据位错了,双8,单8,双6,单6的那个问题

正解,我刚才刷得是单6的程序,后来刷的单8的程序,我粗心了,应该是先去检查下屏线屏接口的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