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 笔记本显卡温度高达117度,G6150集成显卡。

楼主(2012-05-24):
ASUS M50 笔记本显卡温度高达117度,北桥没有散热器,上面靠小胶垫贴到键盘散热,是不是设计问题啊?还是什么时候原因引起的。换过北桥也是一样。

网友:
117度 这个温度有问题吧 查查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 早就关机了 估计么几天就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温度是高,但117也实在是太高了,六七十度是常有的。

网友:
散热没有搞好吧

网友:
还没有看见过。。。。超过100度的机器。。。。。肯定还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風扇進風通道的網眼堵灰了

网友:
不过奇怪的是这个高的温度EC 应该拉shutdown了

网友:
用什么tool读的温度?

网友:
不掉电吗 ??????难道温度 检测有问题???楼主 能用多久才掉电

网友:
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5分钟就117度,开机就有80-90度,一般的6150北桥都是连铜管的,这款机是连键盘的。做桥前会掉电,换桥后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