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供电造成不开机

楼主(2012-05-24):
1.测量上管的12V是否短路(查看12V过来经过的几个电解电容是否击穿对地短路)
2.然后测量下管(3个脚)也是否对地短路。(短路的话,一般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今天跟师傅一起维修的一块板子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下! 呵呵

网友:
下管本来就接地把。?

网友:
CPU供电1.3V左右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管的G极不接地。其阻值上百的

然后测量下管(3个脚)也是否对地短路不是说下管的S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测量下管(3个脚)也是否对地短路不是说下管的S极么/

下管的S极本来就接地的。下管的D极是跟上管的S极相连的(也就是cpu的供电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会根据D与S之间的电压反馈去控制上下管的G极进行调整。

网友(2012-10-14):
我说因该是吧

网友(2013-10-06):
不错,经验之谈,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原来CPU供电这样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