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A电源芯片炸飞了,求图纸求图片

楼主(2012-05-24):
宏基AL1916W A电源芯片炸飞了,我的IC后面是2A结尾的
图纸求图片!!几个电阻炸糊了,版号是DAC-19M008,论坛好多都是19M005,都不一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用的什么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

不是这个。这个7575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这个7575的芯片,

那我就没有了

网友C:
电源IC: DAP8A 一脚先经一个512电阻落地,再经一个8200电阻到稳压管负极。二脚经一贴片电容落地。三脚先经一个1302电阻和一个4701电阻到K管S极,这两个电阻经常损坏。四脚为地脚。五脚经一个150电阻到K管G极。六脚外接一个小滤波电容。七脚为空脚。八脚经一个贴片电容落地。K管落地电阻为392。300V滤波电容正负极之间有一个贴片电容。(这个电容一定要接上去)还有一个Q101的贴片三极管经常一同损坏,极性阻值为:红表笔在中间,黑表笔在左边时阻值为7K。黑表笔在左边,红笔在右阻值为24K

网友(点评):
我的IC后面是2A结尾的,,,应该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源IC: DAP8A 一脚先经一个512电阻落地,再经一个8200电阻到稳压管负极。二脚经一贴片电容落地。三脚先经一 ...

不会错的,就是DAP8A.这款ACER烧电源都是这样子烧的。这些数据我是从好板上对下来的。已按照此标准修好多台,可以放心的试。K管落地的电阻你就直接用一个0.22欧姆2W电阻接上去就OK了。

网友:
找个跟它差不多的换上去应该可以用,试试一下,我上次修的宏基AL1716W也是样的。

网友D:
DAP8A就是这个电源芯片 这个板跟优派显示器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P8A就是这个电源芯片 这个板跟优派显示器板一样的

我的是EA1532A的IC,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我们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错的,就是DAP8A.这款ACER烧电源都是这样子烧的。这些数据我是从好板上对下来的。已按照此标准修好多 ...

我的是EA1532A的IC,根据你的描述,好像电路都不一样啊!!

网友:
没什么修的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IC: DAP8A 一脚先经一个512电阻落地,再经一个8200电阻到稳压管负极。二脚经一贴片电容落地。三脚先经一 ...

我的是2脚接地,,我们电路不一样哦!!

网友:
这个板子全新的才20 换换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脚接地,,我们电路不一样哦!!

那可能我搞错了,不好意思。实在不想换板的话可以改个电源模块上去啊,下次再遇到这种板就留心下就行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张图纸

ACER 液晶AL1916W.pdf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张图纸

那就没有别的了,只有这种机型。

网友:
架上块板子得了没多钱

网友:
EA1532A ...R134和R135加起来的和才17K左右.....R137------R140直接接个0.22电阻...

网友:
估计图纸很难找啦,这个要靠平时修机器积累的,或者你下载电源芯片的图纸

网友:
LD7552    TEA1532  看哪个能对上,,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可惜,我的一个宏基AL1916W的板子给你叙述的和图片不一样。

网友:
2AP08。。。

网友:
2AP08,,,,,,,

网友:
这个电源板便宜,买个还保险些。便宜的板子我都不修,直接买块换上。

网友:
那个芯片应该是DAP8A吧   后面的8和2炸飞的话  很像的

网友:
上面我给你画图说了一下型号  你看下对不对  上面涂点洗板水  在放大镜下面应该能看个大概!

网友:
我正好有一块同型号的板,我给你报一下你板上烧坏元件对应的型号,U105=EA1532A,R137、R138、R139、R140=R200,R134=4701,R135=1302,R149=472

网友:
自己改电路

网友:
这种电源,直接拿一DM0565R改掉就可以了,我改了好多了,很稳定的!

网友:
我这里有块和你图片一样板子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EA1532A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电源管理芯片是DAP8A

网友:
上个照片是EA1532A

网友:
用的优派显示器板子。嗨它烧不好弄啊。配件不全,我基本都换板子啦。炸机这种很多都IC坏每个型号都不一样,要是但为了一个发一次货太不值当了。你在努力努力把不行别费劲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