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三星LTM220M1-L01的屏不能插屏线

楼主(2012-05-24):
想死的一片屏。最开始到我手上是电源板进水烧得不行了,屏确定开始是好的,换个电源板可以正常使用。后来一些原因把这个可以的电源板又换到别的机器上去卖了。又搞了一片和上次一样的电源板上上,这下出问题了。一上电驱动板一股青烟出来了。我马上断电,一看驱动板上面一个小五个脚的小家伙烧没了。我拿下来测了一下这电源板的电压。这下吓到了,12V有16V,5V也有16V,心想这下玩完了,屏一定挂了。又去搞了一整套22寸的板子上上去,还是不行。插上屏线就开不了机,没一点反应了,5V供电都不出来了,拔下就有5V板子也可以开机,灯管也可以亮。就是插上屏线一点反应都没有。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屏上的保险也没烧

补充内容 (2012-5-27 19:12):
屏上的电源IC短路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屏短路了,屏上面有短路元件,接屏后,+5V被短路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屏线接口不正确呢/

网友:
屏上5V短了...查查吧..

网友:
屏线接口如果插反一般不会烧屏,但驱动板端的金针插反是肯定会烧屏的。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屏背板上有个升压电路 还是降压电路 我忘记了 背板没怎么修过 师傅给我讲过 平背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修好了。5V短路了。换了电源IC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没查仔细。后来查到电源IC明显有短路。芯片10个大洋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