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开机电流停在0.6A左右,10多秒后掉电,可以再触发。

楼主(2012-05-24):
联想E43A开机后电流上跳到0.6A停不变化,10多秒后掉电。再按POWER键可以再开机,再触发。测量+5V,+3.3V正常,开机后+1.8V,+0.9V,+1.05V,CPU供电也正常。测CPU供电、内存供电的PG信号都正常,测EC电源反馈72引脚HWPG信号也正常。该机是集成显卡,主板型号DA0LE9MB8E0,怀疑北桥虚焊,使用带灯CPU假负载测量所有灯都亮。重做北桥,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哪位高手修过?请教了!

网友:
看看时钟开启没

网友:
建议楼主测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可以尝试用示波器打下各组电压

网友:
刷BIOS! 试试。开机都10秒了 才掉电。

网友:
有点像挡外设,保护了。

网友:
测一下各组小供电

网友:
E43的南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掉电就怀疑北桥,楼主,你只能修点供电问题吧,在继续的查啊,笔记本不光上电部分

网友:
应该还是电压没出来吧。。。CPURST#拉。。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好好测测

网友:
应该是时钟这块吧

网友:
看看时钟供电是否正常,我修过一台F41的,是因为1。25VS没有出来,情况与你这类似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挡内存了,我修过一个是当内存了,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上

网友:
这个机器是二修机,在送来之前是已经换过南桥,刷过BIOS了。温控电路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子,不触发,刷BIOS,还是一样,等下去加下南桥

网友:
不跑码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