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 笔记本有一组电压 同伙给分析一下 电路图

楼主(2012-05-24):
今天修了一个本 联想sl410k,修好了,可是有个疑问不知道修好的这组电压是干什么,而且这组电压去的地方很多太多太多了,高手门给解释一下吧, 谢谢

最好讲讲他们这么设计是为了什么?直接去除PQ15后也可以正常输出 +1.5v 电脑也可以正常启动,为什么还要设计出那么繁琐的东西.

故障是PQ16损坏导致PQ17不能导通,也就是没有+1.5V输出.

网友:
我是电路图文盲。。。

网友:
设计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保护吗。对主板工作稳定性更好一点

网友:
- 转换电路啊。给芯片供电!

网友:
是slp_s3电压转换成slp_s5电压

网友:
错了是S0电压

网友:
主板上的后及供电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为了保护电路

网友:
不能少的。没有的话也能用

网友:
1.5V的转换电路啊。。。

网友:
这个图是IT8502控制1.5vsus转1.5v的电路呗。。。

网友:
保护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