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f7050vt-m5无复位,求解

楼主(2012-05-24):
小弟新人,今天收到精英gf7050vt-m5主板维修,无短路,各电压正常,插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不热,查cpu 边的mos管上管有12v电压,(上管s级也无电压),下管也无电压,请各位大虾位帮忙.

网友:
上管s级也无电压
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A:
各供电正常很有可能是CPU座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供电正常很有可能是CPU座接触不良

cpu座不正常会引起上管s级无电压吗,刚入门,不是很懂,望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座不正常会引起上管s级无电压吗,刚入门,不是很懂,望求解

有些电压是出不来的 一般主板在不装CPU的时候 CPU电压都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压是出不来的 一般主板在不装CPU的时候 CPU电压都不会有

已经装了u了,cpu一定温度都没有

网友C:
CPU供电都没有 还各电压正常、、、
先修CPU供电, 这板桥虚焊也可能造成CPU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都没有 还各电压正常、、、
先修CPU供电, 这板桥虚焊也可能造成CPU没供电

谢谢,小弟学习了,我错了

网友:
查G从哪里来,PWM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故障现象:无VCORE。
故障分析:
1.CORE产生条件是,由电源IC产生。电源IC需要得到CPU VID组合信号,如果CPU底座虚焊或者阵脚接触不了。VCORE到此打住。(电源IC同时还要收到VTT_PWRGD、工作电压 参考电压等等才会发出
PWM驱动,也就是上下管G级的电压。

总之,想找S电压要找G级电压----找电源IC  UPGATE LOWGATE------分析电源IC为什么不输出 按这个思路找下去。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就这楼讲的好

网友:
正确,楼的叙述有问题,先说各电压正常,然后又说没有VCORE,让人直糊涂。机器出现的现象和通过哪几种检测,得到 了哪些电压或数据一定要说清楚了。

网友:
先把你认为正常的电压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现象:无VCORE。
故障分析:
1.CORE产生条件是,由电源IC产生。电源IC需要得到CPU VID组合信号,如果 ...

我基础比较浅,这个贴子让我受益良多,感谢佛性人生,感谢迅维网的平台,修好这板,我会跟贴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