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东芝L510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4):
          拿到一个客户笔记本  说昨天晚上能玩   早上就开不起来了
          拆机  检测  有3.3V开机电压
          拆掉CPU   没有待机电压   很奇怪
         后来问同行
        说CPU背后的贴片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用热风枪吹了下  没吹下来   我汗颜啊 (没有好设备不是我的错  体谅)
       没办法  交给同行搞  贴片电容吹下    换上五个小贴片的电容   搞定
        很奇怪   为什么拆下CPU   就没待机电压了呢

网友:
这个板子 应该是这样的    我记得 第一次 接触L350也是这样  死都不触发   后来才知道 要装CPU  吧CPU装上 就能看见一个指示灯 亮起 也不知道 是什么灯   然后我也觉得奇怪 发现 CPU座边上有个8脚管子  装CPU不触发 能打到波形  应该是检测CPU的吧  呵呵 现在 也没弄明白

网友:
应该是温控吧

网友A:
不触发的情况下  就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情况下  就有波形

不可能是温控

网友:
听说过不上CPU没有待机的,但是我没亲眼见,同行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