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GA-G31M-S2C主板维修 诊断卡跑码31后停止

楼主(2012-05-24):
GIGABYTE   GA-G31M-S2C主板维修  诊断卡跑码31后停止,经查资料后可能显卡损坏?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应是北桥故障  现如何继续修?

网友(点评):
这个加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没有加独显试试,加焊或重植北桥,再不行换桥吧

网友:
还没有加焊,我想我是新人等待同行确认后再做以后的工作

网友:
建议先刷主板bios,有可能主板bios中的集成显卡bios损坏也说不定,,,

网友:
等待故障解决

网友:
可我没有刷BIOS工具.

网友:
先刷BIOS,再搞北桥!

网友:
刷BIOS!我见天刚修好一块这型号主板,跑41,刷的BIOS!

网友:
这板  我修过。刷BIOS

网友:
就是 BIOS的 问题

网友:
在不知道代码什么意思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哪里出问题去查那里!供电首当其先!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BIOS-南北桥来修

网友:
刷下BIOS,在不行就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