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连连!宏基4741G 30分钟准时断电

楼主(2012-05-24):
碰到一个奇怪的机器

收到一台宏基4741的本子 一代I3+GT330M的显卡 一开始不显
挡显卡
后来换了显卡和BIOS
显示了
但出现一个怪现象
不管加不加电池 不管用原装充电器还是直流电源
不管是进系统 还是跑3D 还是在CMOS设置里面
开机30分钟准时断电
散热检查过 加了铜片

原来 刷的 是1.31的BIOS
但降到1.28还是一样 30分钟准时自动断电

奇怪啊!

补充内容 (2012-5-25 14:52):
降到1.12的BIOS还是不行
不用原来的散热模组 直接用三个台式机北桥散热片+电吹风(当然是冷档)
还是一样 30分钟 准时断电!
怪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2-5-31 11:23):
搞定!是BIOS芯片问题

换了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就OK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原因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

网友:
我也觉得是滤波不良

网友:
温控芯片呢。。。

网友:
换换导热管试试了

网友:
温度都正常吗

网友:
首先你用360硬件大师看看温度,,,在重新刷一下bios,,,感觉bios有问题,,,,你打一个游戏试试,,,是不是断电快一些

网友:
开压力测试也可以?一定要打游戏看看?

网友:
期待 高手  吧    还没有见过

网友:
bios  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我的华硕G60J   也是一样的显卡,也是一样的问题。。。还在整,,,没修好

网友:
不管是什么情况 跑游戏 在桌面 还是进CMOS
全是30分钟准时断电

网友:
裸板呢?也是三十分钟吗?

网友:
好像有人修好过吧 是键盘接口的的一个什么管子吧

网友:
不管是裸板还是装进壳子里面去

网友:
新版本的BIOS加入了最新显卡的支持 例如GT540 GT520之类的
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

换比较老的1.12试试看

网友:
降到 1.12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附上图纸
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点评):
风扇转速很高就不对啊 刚开机温度不高应该转速不会太高才对 而且还是准时的30分钟掉电 转速和温控BIOS有关 30分钟这么准时只有BIOS办得到啊 建议还是看看温控和BIOS

网友A:
没替换cpu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替换cpu试试吗

换了CPU 换了散热器

网友:
我也越到过这样的问题,5分钟准时掉电,多看看温控和显卡,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迷!

网友:
把好板的BIOS干到问题板上试试

网友:
从官网上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 一个win下的刷新工具 一个是DOS下的刷新工具
但不知道要烧哪个文件啊?
KBC和BIOS都要刷吗?
BIOS下面有好几个文件是哪一个啊?有两个4M的文件

网友:
BLOS损坏也会出这种情况不多见啊,

网友:
还是高手多啊,大部分都是说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的华邦的BIOS芯片了 重新定了一个 明天到

网友:
掉电这么准时 莫非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
这还真不好说,该是什么芯片预热短路,很有这可能

网友:
期待明天楼主更换bios芯片后的结果

网友:
多找几个版本的bios刷,有cpu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BIOS芯片,太金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