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是不是正常啊
主板

网友:
本来就是低电平好不,如果是高电平,电源就不工作了
同意楼主:
3.3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是高电平 电源是不工作的

网友:
短接绿线跟低可以开启电源。
低电平有效

网友:
是正常的 通电以后就是低电平

网友:
5V加电后是持续低电平的

网友:
是正确的,绿线的压被拉了,当关机后有回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