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05-24):
早上接一台DELL 1545  笔记本  开机0.12   CPU没有供电    测北桥供电  为正常  板子以前被修的北桥  测CPU的ISL6266A  工作条本基本正常    换了还是不行       上CPU开机电流0.12    不上CPU开机电流0.42   本子好像被摔过     这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在查下去,还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北桥问题吧。。上真U电压就被拉低。。。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试看看

网友:
既然楼主都说机器被摔过,有可能CPU会坏,换个U看怎样!再不行就用CPU假负载量量有没断线之类,最后再考虑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意见

网友:
北桥下掉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摔过的话,掉点的机会比较大
拆开飞线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掉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