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短路,求助

楼主(2012-05-24):
自用的一块捷波 魔翼7313GTX显卡,上网使用过程中,机箱突然放鞭炮的几声‘啪啪’声之后,主机就自己熄火了。打开机箱后,发现是显卡的几个电容爆炸了,
如上图的红框的6颗电容全部顶部炸开,4颗6.3V1500uf,两颗16V470uf,上图的电容是我更换后的样子。电容爆炸后,只要插上显卡,一按主机电源键,CPU风扇一颤即停,更换全部爆炸电容后,故障依旧。把显卡拔除后,主机可以正常开机,只是喇叭报警(因为没插显卡)。我怀疑是显卡供电电路有元件被击穿短路。

上图上红圈的一个电容我还没有焊上,下红圈是一个APM2509N,被我焊掉了,怀疑是它损坏,但手头找不到APM2509N,只有APM2014N,上网查了一下,应该不能替换,2509N是25V50A,2014N是20V40A,后者的内阻也大,直接换上去肯定得烧掉。

2509N下面是两个并排的APM2506N,我想能不能再上面红圈的位置直接换上两个APM2014N代替原来的单独的APM2509N?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搞维修的,也没弄过显卡,现在是自己的东西,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能弄好算赚了,弄不好也不可惜,毕竟是那么老的东西了。希望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小弟。我会随时跟帖。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5-25 11:53):
今天把一块坏主板上拆下来的FDD6296给换上去了,上机测试,竟然好了,心情那个激动啊,那成就感用钱是买不到的,呵呵,第一次修显卡,只不过这次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而已,还有多蒙各位大哥的热情指点,衷心谢谢大家

网友A:
找CPU供电的上管换就行啦!我把两个管子的PDF给您!您可以对比看看!

网友:
谢谢大哥的热情指点,这两个管的资料我上网查过了,也做过对比,2014的参数比2509的小,2509都烧的话,2014是不敢换上去的。
呵呵呵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主,一般cpu和gpu旁的场管需要用大功率的,其他的一般要求不高

网友B:
没资源的话,下管拆一个补上管是没有问题. 前提是你得确认只是管烧了,若是其他周边元件或电源芯片引起的问题,那换管上去还要烧.并且是12V 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牵扯到主板或电源,谨慎一点好好跑跑线,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CPU供电的上管换就行啦!我把两个管子的PDF给您!您可以对比看看!

谢谢大哥指点,我找到一个FDD6296,查了一下资料,是30V50A的,应该可以替换APM2509N,等等我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C:
这样的显卡找一个差不多的MOS管焊上就行,不是要求那么严的。用一个APM2014N代换完全可以的,因为管子的富余功率还是很大的。但你要查一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以看看的

网友:
这管子好找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只要沟道一样

网友:
牛,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资源的话,下管拆一个补上管是没有问题. 前提是你得确认只是管烧了,若是其他周边元件或电源芯片引起的问题 ...

拆下管补上管?这样也行,我菜鸟,我想都不敢想,呵呵。不是搞维修的,更没修过显卡,我就是用万能表测了一下那个APM2509N,发现好像短路了,就焊了下来,谁知焊的过程中不小心搞崩了一个脚,焊下来的元件就没法再测好坏了,再测焊脚的两个点,发现没通了,应该可以判定这个管短路了。至于电源芯片,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更加不会测好坏了,跑线就更不会了。我想现在只能试试换管了,再烧应该也是烧管吧,要是会烧主板电源的话应该这次电容爆炸后就烧了,现在应该是显卡短路引起主机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管补上管?这样也行,我菜鸟,我想都不敢想,呵呵。不是搞维修的,更没修过显卡,我就是用万能表测了 ...

楼主这样的想法也不对,烧的次数多了,坏的机率一定要大

明白,我这样的想法确实不对,我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因为不是高手,按我现在的条件只能放手一搏了,呵呵,果真倒霉到电源和主板都烧了,就一起送修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显卡找一个差不多的MOS管焊上就行,不是要求那么严的。用一个APM2014N代换完全可以的,因为管子的富余 ...

我查资料APM2014比APM2509的参数要小,现在是2509都烧了,2014换上去很可能会挂掉,我不是搞维修的,更没修过显卡,电路图也没有,不会查还有没有其它短路的地方,现在的想法是只能找个相近的管子换上去看看,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APM2509都烧了,劝你不要换了,查出原因再换吧,要不还烧,别浪费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管补上管?这样也行,我菜鸟,我想都不敢想,呵呵。不是搞维修的,更没修过显卡,我就是用万能表测了 ...

有万用表就好办.焊盘上DSG三个脚不短即可上MOS试机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先查资料现换

网友:
扔了吧,果断点

大哥您太消极了吧,怎么也得试试,呵呵,结果我会跟帖的

网友:
烧成这样.........先测下主供电电感吧,如果阻值太低的话,主芯片肯定挂了,就不用去白费劲了

非常感谢大哥的热情指点!

网友:
今天把一块坏主板上拆下来的FDD6296给换上去了,上机测试,竟然好了,心情那个激动啊,那成就感用钱是买不到的,呵呵,第一次修显卡,只不过这次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而已,还有多蒙各位大哥的热情指点,衷心谢谢大家!虽然不是搞维修的,但出于兴趣爱好还是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把MOS管和主芯片一起换就行

网友(点评):
换主芯片?是显示芯片吗?那成本要多少啊?还不如直接扔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