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5-24):
硬盘转换芯片加焊过了。。硬盘供电也正常的。开始怀疑南桥虚焊。加焊后还是一样。。网上定了一片。换上后出现IRQ错误了。硬盘还是不认。。郁闷了。。

网友:
换过硬盘试没?

网友:
这个要先查一下硬盘的供电,信号线等  再查硬盘转换芯片工作条件 最后换南桥  当然南桥要确保没问题 别买测试的否则要走弯路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不行在换南桥

网友:
首先要确定硬盘是没问题,再考虑电压或者有没断线,掉件之类,最后到南桥

网友:
南桥下面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