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2-05-24):
今天接到了一个客户的 HP CQ40的本, 开机不显示 电流正常,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无显示,无显示时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显卡重新植球,桥片加焊。故障依旧。求师傅们给解

网友A:
你看看屏线哦  还有屏哦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屏线坏的好多哦

网友:
想哭的心都有了。 屏是应该没事,我换个屏也是一样的。  那我在去找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C:
这种屏线容易坏

网友:
在补充下问题,多开关几次也能正常亮,可以正常使用,关机放一会又不显示了!~

网友:
高手啊,上来就干NB SB,这机器屏线坏的好多啊,我昨天就换了一个。三思啊老兄。

网友:
真的是高人啊,屏线都没试一下,就这样搞啊。。这个机子屏线坏的N多啊

网友:
牛逼的人,我服了。等下机子没问题都要被你整出问题来,这机子屏线爱坏。故障和你一样,你不先换,就做。。。。

网友:
*脏话*,一看就知道上半部分有问题,接到手就干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屏线坏的好多哦

换个屏线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找跟屏线换上试试

换线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线容易坏

换线好了。谢谢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屏线哦  还有屏哦

换线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