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但有微弱背光,求救!!!

楼主(2012-05-24):
朋友的本,之前还好好的,今天开机黑屏 ,有微弱的光,能进系统,且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屏幕有些许的横纹,哪位高人遇到过此情况??能否帮忙解答?

网友:
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不行换屏和高压。还没解决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人家好像说接外显可以显示呢。

网友:
就是这个维修流程了 看这样好像是显卡
显卡的故障大点 机器型号给下就晓得啦

网友:
还没解决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可能大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屏大多是LED,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灯管老化   ,        换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条都换了。

网友:
插一根GVA线到显示器上如果显示器上图像正常显示那说明是灯管问题反之则是显卡问题

网友:
高压包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显卡虚汗啦。

网友:
先接外屏试试。看看还暗屏不,暗就是显卡,不暗就是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子啊  还有是哪种屏 LCD还是LED的啊

网友(点评):
是啊 楼主这个没有说

网友:
重点查下显卡吧,外接显示器也不能正常显示吗(有横纹)?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那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没有换张屏试试吗

网友:
90是高压条完蛋了

网友:
冷阴极的背光很难坏,led的就更难坏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
有点背光可能是 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中情况一般是先检查高压条和灯管,不行就换屏幕

网友:
显卡,我也有两台笔记本刚开机,也是亮了点灯。好像是蓝色的光,等进桌面后,出现四分屏,四个屏幕,外接正常,起初屏坏,拆屏写通用驱动正常,所以估计是显卡坏。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试试吧

网友:
就试试三块地方吧,大家都这么说:1.屏 2.高压条(LCD) 3.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显示。是灰屏还是暗屏

网友:
看什么牌子的屏比较容易坏。

网友:
先换个屏, 要不是灯管 高压

网友:
也可能是屏线供电问题

网友:
屏线最好找一条试下

网友:
同意2楼的,再有就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