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0寸液晶显示器,型号:2036V

楼主(2012-05-24):
开机蓝灯变黄灯,提示无信号输入,黄灯一直亮,拆来看,驱动板上,一个接行、场信号一个红色二极管烧开路,求分析一下这个二极管是作什么用,或那位大哥有这显示器的图纸发一份,二极管一端接地。

网友:
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5.6v的

网友:
根据图纸分析,最应该坏的应该是这个6脚IC

网友:
电压过压保护二极管,主要是防止外接主机显卡出问题,损坏显示器驱动板。

网友:
随便在驱动板上找个大部分可以代换的

网友:
去掉U104和U103,是起保护作用的二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