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通病

楼主(2012-05-24):
通病就是加焊CPU的电源IC,,但客户用几天后又来了。再加焊下IC   老这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啊。求解

网友:
建议在周围适当的做下散热(比如贴些铝箔纸),能虚焊说明发热量大!

网友:
那就换喽。。还犹豫什么啊。。

网友:
风扇旁边的螺丝不要上。。。再换一个新的

网友:
芯片已经不良了    换了吧

网友:
上个月 换一个 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
不行就换新的啦,老是返修也不是办法啊!

网友:
可能是没焊好吧 不要用风枪 直接用电铬铁焊比较可靠

网友:
用烙铁焊,旁边的螺丝不要上!我自己用的就是NC6000!用了好多年了都没坏,还可以玩跑跑卡丁车!

玩游戏对笔记本可是很致命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哪里的螺线不上?

网友:
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