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备关于T61硬盘有密码如何解密

楼主(2012-05-24):
如题,玩过的朋友请指导一下,硬盘里的资料还要保存

网友:
看硬盘是什么牌子的,用pc3kudam或效率源的专修工具解密,还是找数据恢复公司解吧

网友:
用PC3000不知道密码也可以解密

网友(2014-06-30):
笔记本硬盘密码谁能解?

网友:
效率源的专修工具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