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可不可以破掉

楼主(2012-05-24):
有啥软件可以把无线破掉或者绕过去不

网友:
可以破呀,它报错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破

网友A:
你想偷别个的网所!!!这么可以买蹭网卡呀,话说百多块钱一个,不过听说好像没得什么用得,蹭过来的网就能上个QQ,网上起慢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偷别个的网所!!!这么可以买蹭网卡呀,话说百多块钱一个,不过听说好像没得什么用得,蹭过来的网就能上个QQ ...

可以绕不

网友:
我们以前就是蹭别人的。。。。。可以玩游戏。。。。

网友B:
可以破的、买个卡皇里面有个光盘,光盘可以用来装驱动和破解密码

网友:
不道德啊,自己找根网线多好

网友(2012-09-24):
理论上可以破,实际破解是很困难的,目前加密破解几乎不可能,用暴力破解,对密码的方法时间太长也不太可能。

网友: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奶瓶”百度,你懂的。破解wpa2
然后关于卡皇,貌似现在卡皇很少了,那玩意不准销售,但还是能拿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破的、买个卡皇里面有个光盘,光盘可以用来装驱动和破解密码

光盘的软件只能破WEP的加密方式,WAP等等都不能破的

网友(2013-01-06):
这个挠度系数高了。

网友:
可以的有卖的蹭网卡

网友:
要看用的什么加密方式

网友:
太不人道啦,我没蹭网,我好像是被人蹭了,网速好慢。

网友:
以前玩过,不用买,有的pe带,如果没u盘,可以装硬盘里,就可以破了,wep非常好破,也挺好玩,有点成就感,呵呵,wpa不好玩,暴力破解的,很慢,不一定能破,不过想大家说的,很慢,你自己买无线路由离远了都慢,更何况蹭网,买的雷达无非搜得远,速度跟本本wifi一样

网友(2013-03-23):
当然能破,一要有软件,2 要有耐心,3要看人品
网上搜搜奶瓶,打气筒,水滴

网友:
无线磳网风险大,无线钓鱼应该听说过吧?

网友:
同感10楼19楼,目前蹭网没多大实际意义~~

网友:
WEP破解挺好的 其它加密方式现在还不能破 如果你附近有WEP信号 100多去买个破解软件吧

网友:
真是的自己买根网线得了

网友:
开了WPS功能的可以破解PIN码再用QSS蹭网。没有的话就暴力破解用跑字典的方法了。

网友:
把盘全都格式化就清了

网友:
不道德啊,自己弄一个得了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2013-05-12):
WAP加密的比较好破

网友:
奶瓶可以破解,不过还是很看人品的

网友(2013-12-04):
那是无线网卡报错,解密就行了

网友:
用卡簧里的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