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CU问题

楼主(2012-05-24):
长城Z98,型号是M9WGL5开机显示无信号,接主机显示频率超限制,在论坛上下了几个版本的程序都不行,不是不能开机就是开机黑屏,哪位师傅有原程序麻烦上传下,谢谢

网友:
你调试过选项那里吗,就是选着VGA那里

网友:
清空一下24CXX

网友:
回复楼上的,开机黑屏菜单调不出来,还有驱动板上没有24CXXX的。  忘记说了主控芯片是TSUM5PFL-LF,25L1005MC  屏是HT190WG1-600

网友:
TSUM5PFL-LF,25L1005 ...
    这个是主芯片?       我有长城的 可就没找到这个

网友:
找到程序      上传失败   晕死  加 我QQ282220850     我直接发给你

网友:
还是写个程序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刷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啊,那为师傅有程序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和你的芯片一样

长城 TSUM5PFL-LF MX25L1005 2008.12.22 令号B0930145 91E9.rar

网友:
感谢7楼的原厂程序,一刷就好,

网友:
能不能把程序上传上来哇,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刷了好多个程序都不行

网友:
长的MCU程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