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液晶屏故障 维修过程 遇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5-24):
DELL A840 液晶屏故障  机器是开机屏幕会花屏,动动屏幕有时会好,我以为排线问题,拆开排线看了一下没发现断的地方,每根线都拉过,没断,又测了一下都通路没问题,买了根排线换上故障依旧,于是扭动屏的上半部分,花屏能解决,因为经常单手开合笔记本,拆开发现上半部分是屏的电路板在屏后面面,测了一下,有两个8脚的排阻一样的东西,各有一道开路,于是用铜线飞接,不花屏了,但出现新问题,屏缺色,看样子得全部短接,不知行不行,马上动手先试试,

网友:
短接排阻,故障解决   但开合屏幕,偶尔仍会出现问题,故计还有虚焊的地方,不修了,比花屏前好多了,能用了。

网友:
换一个屏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