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306 CN台式机前置音频改线图

楼主(2012-05-24):
注意:在改线的时候会有两个接地线,要把麦克风的接地线剪掉,用耳麦的接地线也就是那根粗的黑灰色的线。
文字就不多打了,看图吧,一目了然。这可是纯手工,纯原创。

网友:
还可以,有点用。谢谢,有心了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很好,分析很仔细,收藏一下

网友:
互学互助,这是昨天晚上研究的,没有引脚定义什么都没有就是线啊。我冒着烧主板的风险,呵呵结果成功了

网友:
不错,确实有用。

网友:
呵呵,其实我都没有用万用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