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捷伦测温仪器34970A

楼主(2012-05-24):
安捷伦测温仪器34970A,现在在做仪器和PC机相连接,IO控制软件和logger3软件已经安装完毕,利用USB转RS232连接,驱动安装完毕。现在在配置仪器时无法搜索到连接仪器,有没有使用过的啊?请教一下?

网友:
USB转RS232连接
------------------------------
这个容易出问题,检查下软件配置是否正确。比如端口号,波特率,效验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