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2-05-24):
一台组装电脑,主板是梅捷SY-N68M-RL V2.0,集成显卡,AMD4600CPU,1G内存,80G硬盘,装XP系统,开机不久会出现类似彩电行不同步现象,此时就死机,现象就停留在桌面上,一切失控,但是马上按重启又能正常工作,每次都可以,系统重装过不行,电源换过不行,硬盘换过不行,内存换过不行,连接线换过不行,CPU拿到另一台主板上正常,加过独立显卡也不行,本人基本上确定是主板问题,但是这个主板问题该修哪里呢,测各组电压也基本正常的,好像内存电压有点偏高测试卡说明是1.8伏,这个板子内存是1.90伏,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特地请教大家

网友:


网友A:
也许是不兼容,你个一下其它牌的显卡或内存

网友:
问题还是在NB  上!

网友:
因该是不兼容。我没见过主板有问题回事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不兼容,你个一下其它牌的显卡或内存

换了显卡,内存还是一样现象呀,排除显卡,内存

网友:
2007年装的机子呀,一直正常使用,怎么会有不兼容呢,近来才出这样的问题,我测过主板那些电容的容量基本上是正常的,拆下来量的,也没有鼓包的

网友:
这个板子怎样恢复出厂设置,我怀疑是超频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显卡,内存还是一样现象呀,排除显卡,内存

你怎么不说清楚,一台组装机,让人真容易理解为刚组的。郁闷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不敢轻易动桥,怕把活马治成死马

网友C:
CPU故障,你换颗CPU就好的。老的CPU快坏的。AMD的CPU就这个毛病。

网友:
CPU加焊下会好一段时间,但是用不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故障,你换颗CPU就好的。老的CPU快坏的。AMD的CPU就这个毛病。

CPU我拆下拿到另一台主板上机一夜都正常啊

网友:
北桥的嫌疑最大

网友:
做桥吧!NV的桥内部包含时钟IC!这个现象能看出时钟出错,因为视频部分工作也需要时钟提供基础信号分频合成同步信号!

网友:
老大~如果是单桥就不用考虑了,直接加焊桥吧~如果是双桥先看南桥,再看北桥

网友:
那个桥比较小,也不知道是不是无铅的,要加多少温度保险呢?

网友:
是单桥的主板

网友:
单桥容易出这样问题么?这块主板确实是单桥的,没有南桥

网友:
今天准备焊一下桥,希望会好

网友D:
典型的CPU坏掉的现象,换cpu。

网友E:
BGA旁边有一个电晶体工单,用示波器量测一下有没有杂波,有的话就更换电容,更换不行的直接从别的地方拉一个地线过来接上,在一个就是加焊BGA了

网友:
焊过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CPU坏掉的现象,换cpu。

这个CPU拿到另一块正常的主板上面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旁边有一个电晶体工单,用示波器量测一下有没有杂波,有的话就更换电容,更换不行的直接从别的地方拉一个 ...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是显示器黑一下,然后再出现斜杠的

网友:
还有个情况是看视频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看网页不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一点头绪了,不知道从哪一步搞起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单桥的,很多问题的.

网友: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北桥重新植珠试一下了

网友F:
集成显卡的话,cpu及内存都要换好的测试。如果都确定为好,可以从官方下载驱动装,我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G:
这是北桥问题  北桥性能不良了 改一下散热可以搞定 还可以用个半年吧

网友H:
先刷BIOS ,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刷BIOS ,再干桥

干过桥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北桥问题  北桥性能不良了 改一下散热可以搞定 还可以用个半年吧

北桥不过热啊,手摸微微有点温度,估计不会超过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成显卡的话,cpu及内存都要换好的测试。如果都确定为好,可以从官方下载驱动装,我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问题不太像,我家里面的也是梅折的主板装什么系统都可以,不要求很严格的驱动

网友:
N68这种单桥板子桥发热大,出故障几率也大。先处理下单桥的温度。有可能是单桥虚焊了

网友:
百分子一百就是CPU的问题,把那颗CPU放别的板子上用段时间,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