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焊台式机北桥,板子老是变形?

楼主(2012-05-24):
芯片在中间的板,150度预热三分钟,省电只开中间四块发热砖。
反正怎么焊板子四角都会翘起来。暂时没有影响维修效果,只觉得心中拐扭。

网友:
温度上温速度太快了

你的是三温区的吧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台式机板子加热都变形)板子四角固定一下 板子底部垫平

网友:
我的也经常变形 没什么好方法对付,可能是板大 份量重的原故

网友:
没有放平、板子一定要固定啊

网友:
板子沒放平!! 中間要用個東西撐住

网友:
你得先把板子放好呀,固定住,我遇到变形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那多人说我没放平啊,,,保证放平了,三温区,想放得不平都难。
焊接的时候板子会翘起来,冷了就会回去,冷却后微翘。
下风嘴只是轻轻抵住,

补充内容 (2012-5-25 09:15):
大市民,我用光波炉去烘过主板,温度上去后照样会四角翘起。

网友(点评):
可考虑是否是加热过猛引起,可把发热砖降压调温,或把主板向上移高来降温,我用光波管做的未出现过一次变形现象.我想还跟支撑面和发热结构有关吧?三温成品你想改好?你可能遇到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用光波炉来烘未烘过的主板,也同样四角翘起变形,那可能就是下加热功率问题了,可能还没到3分钟就变形了吧?其实板子本身有吸热和内部传热的一个过程.功率大,加热过快,热在内部未传走,在局部积聚,主板就变形了,加热面太小我想也可能是变形的原因之一.
建议:用未烘过的主板加光波炉来先试,必须调高,主板与光管的高度,如还变形,那你就把光波炉内的二支光波管拆出,照我提供的参数来做简易10元BGA,我从未出现一次变形,连变色都难.你从中找到原因后在去对付你那专业三温区BGA.

网友:
BGA焊台温度设置错误

网友:
前面3段温度曲线,升温速度调低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两面的温差大变形就大,温差小变形就小。调低加热速度实际就是减小了主板两面的温差---温度有更多的时间从一面传到另一面。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用东西压着。。。

网友:
嗯同意楼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