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15秒关机问题。

楼主(2012-05-24):
开机提示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我测试了所有USB阻值,都是580,相差3欧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待机时电压5.05V。开机后变为4.75V。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紫色线经过822排阻,有两脚连接UKG1932的3脚(3脚和2脚都是5.05V,连接到保险电阻,再连接到USB接口的供电脚),822排阻的对面的一脚连接UKG1932的1脚,待机时这个芯片的2、3脚都是5.05V,1脚无电压,开机后3脚还是5.05V,1脚为4.95V,2脚变成4.75V。
请问什么原因引起电压被拉低,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呢?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给你参考一下。
如图所示,电阻R620阻值变小,导致过流检测脚OC45#电压过低,因而南桥认为过流。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USB过流保护关机

网友:
华硕提示15秒关机,usb过流保护,只要从南桥找到这个oc脚,接上一个5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