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945的主板维修,不跑码 显示E0 嘀嘀响

楼主(2012-05-24):
一块富士康945的主板维修,不跑码 显示E0 嘀嘀响
刷BIOS 加焊北桥 内存 CPU好的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几大件都搞了 不在乎在换个IO洛

网友:
是的 非常赞成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都齐了没有,内存槽有没断线的,然后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有了没有~

网友:
SMBDATA、SMBCLK  电压是否为3V ,还有内存供电,辅助供电是内存的一半, 还有救是看看内存的3V有没有断线,用灯具打下内存。

网友:
刷BIOS,换IO,在不行就做下桥吧

网友:
这个感觉有点像内存哦!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