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和三端稳压器的区别!!!-------申请转正

楼主(2012-05-24):
                      MOS管和三端稳压器的区别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
      三端稳压器的B和C通过一个电阻相连的,并且三端稳压器的B还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MOS管没有上面的特征。
                     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的区别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
1、正反测 B-E 阻值:都为无穷大,就不可能是三极管,要么是二极管,要么是MOS管;
2、正反测B-C 阻值:测到有一组有效值就为二极管,若都为无穷大时,再正反测C-E ,当有一组有效值时就为MOS管;
3、如果正反测B-E阻值,有一组有效值时;再正反测B-C也有一组有效值;而正反测C-E阻值为无穷大,则为三极管。

网友:
发上面这段话时,提示含有不良信息。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大多是这样,不过也有例外

网友:
新手可以参考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