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 A2G+主板维修

楼主(2012-05-24):
  映泰 A770 A2G+ 主板维修
VER:6.1
  故障: 能触发,触发10秒后有复位。 不跑马
  首先: 上电。 测各路供电电压。
JCMOS:2.9V
内存供电:1.8V
桥供电:1.26V   (南桥旁边的管子)
              1.15V (北桥旁边的管子
  CPU供电:1.1V
     看上去基本正常。
但是, 他的复位来的有点不正常。
    触发后 10秒钟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才会灭。
这个时候测PCI A34 才有3.3V
       由此判断, 应该是前面有电压不正常才对。
  所以  经过反复触发 试机。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在触发后  北桥旁边的供电 电感,有异响 响过几秒钟后。 该电感电压才会上来。
    看来问题就应该在这了。

  如图:  在触发时 , 北桥供电电感 无电压。 整板无时钟无复位

在触发后 10秒左右。 北桥旁边的电感就会有异响 电压也出来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 过流啊 频率啊,什么引起的电感嗞嗞叫啊) 这时  复位时钟都正常 但是不跑马

     毫无疑问,  这一部位供电部正常啊。 查此电感所连上下管Q49 ,Q50  测阻值正常 在触发开始时G级无电压。
  继续追查此电路控制芯片U12 FP6321A   线路正常。 看来是IC 没给管子控制啊。

还好这种板子我多啊。  直接拆了换一个。。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连俩管子一起换了

OK了   触发什么的都正常, 开机直接跑马啊  都不用等啊,。
   可是  悲剧也来了。 让我刚刚激动的心情 全没了。、
  怎么弄都只能跑到这里。  换U  换内存 都没用。
   该是BIOS 挂了?   试试呗。  直接从料板拆了个换上。
(一模一样的板哦。  不是乱换的。)

终于  他痛快的跑完了一条街啊。。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这样还是技术好啊
有一样的板子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
什么情况?

北桥供电芯片不好。和bios
北桥供电IC异常。
你说什么情况勒?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好思路,学习了,谢谢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6321非常容易坏

网友:
所以我坏板几乎不卖

网友:
很给力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是映泰的通病我,。。。。

网友:
那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哪来的那么多一样的板?我咋就没收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哈

网友:
楼主要是没有BIOS 连编程器都没有呢?就跟我一样...

网友(点评):
有个万能大法,就跟我一样,直接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