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网卡换了都不行,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网卡电路

楼主(2012-05-24):
板号:LA-4495P REV:1.0
配置:T4300/2.1/1M/800  PM45  IBM  N10M-GE1-S小显卡
故障:网卡橙色灯常亮,不识别网卡。
检修:换系统无果,
      网卡是AR8131L,芯片到隔离一侧的对地阻值很小,判断网卡芯片坏。
      此芯片很难找到,问同行借一片拆机的。
      换上去后,测对地正常了点,但开机后仍然不识别。
      测3V_LAN正常,1.2v 1.8v 2.5v都不正常。实际上板子上跟1.2V有关的电路元件都是空着的,只有2.5V和1.8v的元件。
      2.5V和1.8v应该跟L6电感有直接关系,但L6电感两头电压都很低,约0.5不到。

下面的图,就看不明白了,不知AVDD_CEN和1.8_VDD/LX哪个是源头。亦或都是来自网卡芯片内部,都是源自3.3V_LAN?

补充内容 (2012-5-28 06:44):
以及修复,还是网卡芯片本身的问题,换了一片全新的就OK。
还有,L6电感上的电压来自网卡芯片内部,网卡内部集成了一个降压型电源,通过L6输出。

网友:
电压 都正常吗  3.3  2.5   1.2

网友:
电压阻值都正常的话就换网卡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防雷IC,要不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那么蠢,搞那么长时间,改个USB网卡算了

网友:
那些电压都正常吗,不正常追查前极或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南桥修网卡还有啥

网友:
右面的那有好多元件没装啊,楼主没看到带@的吗

网友:
电压 ,时钟,信号 都正常吗?不要只是换东西,看看 各个条件都有没有。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是宏基的,我就是给改了个USB的网卡。

网友:
已经修复,还是网卡芯片本身问题,订了全新的,换上就好了。L6电感上的电压恢复到1.9V左右。

网友(点评):
带这个的,就表示没有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