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i3独显不通电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4):
CQ42 i3独显不通电  笔记本维修

赚点下载分 高手路过莫拍砖 决得值得学习 可以借鉴的兄弟 麻烦给加点分 这年头赚分比赚钱还不容易!!!!!!!!!!!!!!
机器故障:同行反应不通电 之前是无3V 5V 后换供电IC 3V5V 正常产生  但还是不触发 换EC 无果扔给我了
机器型号:CQ42 I3独显
板号:广达AX1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 电源口的指示灯不亮 3VPCU 5VPCU 均已经正常产生 测开关处有3。3V 电压 按开关无反应  因为插电源适配器 接口处的指示灯没有亮 直接测EC 86PIN ACIN 脚位 发现是正常的高电平 没办法 还是一步步的查下EC 的工作条件吧 查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LID-EC# 也正常 按开关能正常反应到EC  EC 101PIN 的S5-ON 无变化 正常EC收到NBSWON后会先于DNBSWON 发出S5-ON 信号 开启南桥的供电 这证明EC 这里没有正常工作 条件都查了 也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EC也换过全新的 这时发现此机有单独的EC BIOS 示波器 打12 56 PIN 无波形 只有2PIN 有3。3V电压 其它全是低电平 果断刷写EC BIOS程序 通电还是没反应 适配哭器的灯还是不亮 又把EC 的供电的每个脚位测了一遍 那么多脚测的眼花缭乱 还是没有发现异常 示波器测电压也无问题  BIOS 1PIN为片选脚位 看看刚通电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一测测出问题来了 通电瞬间 EC BIOS 1PIN 会有波形 但是一会就没有了 继续测其它脚位 也都一样 通电瞬间会有波形在走 一会就变成低电平了 是什么让EC 与BIOS 沟通中断的 EC 我换过了 那就换个BIOS试下吧 找了个512KB 的BIOS 刷上程序 后波形持续 电源适配口的指示灯也正常亮了 按开关也正常触发亮机 维修结束
中间还怀疑BIOS 与EC 断线导致无波形 测试也发现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8 21:03):
是不是512KB 的BIOS你自己下来看看

网友:
很少看见BIOS坏的

网友:
很少看见BIOS坏的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3.0

网友:
学习了,,BIOS还会引起这样啊。。

网友:
楼主怎么会直接 换BIOS芯片BIOS刷 呵呵 好强啊  我一般会到编程器 重刷  编程器 报错才会换BIOS芯片

网友:
貌似学校也没讲EC如何刷

网友:
貌似学校也没讲EC如何刷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是先刷过BIOS了 还不行 示波器发现通电瞬间BIOS 上有波形 但是不持续才想到换BIOS 试试的 大家以后引以为戒 只要是硬件都有坏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学校也没讲EC如何刷

是EC 的BIOS 有编程器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看见BIOS坏的

是呀 以前也没有遇到过BIOS 固件坏的

的确少见这问题。

网友C:
不过一般BIOS挂了的话,EC好的话也不会没有待机电压的啊

网友:
没见过BIOS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一般BIOS挂了的话,EC好的话也不会没有待机电压的啊

厂家的设计不一样 这个机器系统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芯片自身的LDO 供给的 所以就算没有EC BIOS 也不影响3V 5V

网友:
你们这帮家伙 就知道灌水 要么就是谢谢 要么就是学习了 多提下你们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交流才会有进步 灌水给自己赚分 好赖也给我加点分呀 现在感觉基地的互动根本不像以前那样了 灌水的好多哦

网友D:
估计楼主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哈哈

不能这么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哈哈

照你这么说 维修都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F:
请问楼主怎么测BIOS和ec之间的线路呢,怎么就算正常呢,小弟新手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怎么测BIOS和ec之间的线路呢,怎么就算正常呢,小弟新手还望指点一二

你测测试是不是相同就可以

网友F:
听不明白,bios是直接和ec通的吗,那几个脚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不明白,bios是直接和ec通的吗,那几个脚通啊

你下个图纸看看就懂了

网友G:
兄弟,有没有保存这机的BIOS啊,我有一片同样的板,跑FA,刷了一个跑27,位置是U12,芯片是EON EN25F32,从HP下的一个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有没有保存这机的BIOS啊,我有一片同样的板,跑FA,刷了一个跑27,位置是U12,芯片是EON EN25F32,从 ...

有的 需要的话明天给你传上来

网友:
CQ42 i3独显不通电  笔记本维修

赚点下载分 高手路过莫拍砖 决得值得学习 可以借鉴的兄弟 麻烦给加点分 这年头赚分比赚钱还不容易!!!!!!!!!!!!!!
机器故障:同行反应不通电 之前是无3V 5V 后换供电IC 3V5V 正常产生  但还是不触发 换EC 无果扔给我了
机器型号:CQ42 I3独显
板号:广达AX1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 电源口的指示灯不亮 3VPCU 5VPCU 均已经正常产生 测开关处有3。3V 电压 按开关无反应  因为插电源适配器 接口处的指示灯没有亮 直接测EC 86PIN ACIN 脚位 发现是正常的高电平 没办法 还是一步步的查下EC 的工作条件吧 查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LID-EC# 也正常 按开关能正常反应到EC  EC 101PIN 的S5-ON 无变化 正常EC收到NBSWON后会先于DNBSWON 发出S5-ON 信号 开启南桥的供电 这证明EC 这里没有正常工作 条件都查了 也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EC也换过全新的 这时发现此机有单独的EC BIOS 示波器 打12 56 PIN 无波形 只有2PIN 有3。3V电压 其它全是低电平 果断刷写EC BIOS程序 通电还是没反应 适配哭器的灯还是不亮 又把EC 的供电的每个脚位测了一遍 那么多脚测的眼花缭乱 还是没有发现异常 示波器测电压也无问题  BIOS 1PIN为片选脚位 看看刚通电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一测测出问题来了 通电瞬间 EC BIOS 1PIN 会有波形 但是一会就没有了 继续测其它脚位 也都一样 通电瞬间会有波形在走 一会就变成低电平了 是什么让EC 与BIOS 沟通中断的 EC 我换过了 那就换个BIOS试下吧 找了个512KB 的BIOS 刷上程序 后波形持续 电源适配口的指示灯也正常亮了 按开关也正常触发亮机 维修结束
中间还怀疑BIOS 与EC 断线导致无波形 测试也发现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8 21:03):
是不是512KB 的BIOS你自己下来看看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4.0

网友(2014-06-18):
路过学习
i agree

网友(2012-07-01):
geili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不会修了,BIOS1脚只是低电平 用示波器测量1脚,没波形。。怎么测啊,测试哪里啊?BIOS的供电都有的
新机子都不一样了啊。

网友(2012-05-31):
好像是的吧

网友:
EC如何刷?

网友:
应该也是SPI的吧,只是容量小些

网友(2012-07-28):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程序坏 芯片真的少
现在的本非常多

网友:
很少见乃

网友(2012-05-26):
能修好就行啊!!!

网友:
写的不错好帖子希望以后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最近经常发现,有的BIOS 上机后再重刷就会清空或校验报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别的板子上下下来刷了,没问题,上到故障机上,再下下来重新刷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把BIOS 烧坏了

网友:
我这个机器现在开机掉电,不知道啥问题,也是PL13的这个芯片坏了,换了以后这样子的,

网友: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H:
我现在也是学徒 师傅根本就不怎么教 实在修不好没办法就只好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也是学徒 师傅根本就不怎么教 实在修不好没办法就只好换板

那你师傅对你 跟对客户都不负责

网友H:
他现在根本不管 已经有20多天没到店里了 都是我们几个学徒在搞 实在修不好也就没办法只好换了 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现在根本不管 已经有20多天没到店里了 都是我们几个学徒在搞 实在修不好也就没办法只好换了 都不知道他在 ...

可能不像干了吧 直接转过来自己做

网友H:
我到想哇 可惜没那技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到想哇 可惜没那技术啊

现在高技术的不值钱 今天一客户是朋友介绍过来得 说自己的笔记本少3个螺丝 让我给补上 我说好啊 帮帮忙就是了 结果装完螺丝 人家非要给我1 块钱 我那个无语呀

网友:
CQ  系列的机器 BIOS 坏的多 导致不认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高技术的不值钱 今天一客户是朋友介绍过来得 说自己的笔记本少3个螺丝 让我给补上 我说好啊 帮帮忙就 ...

呵呵 那人太厉害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神昂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I:
难道这个机器待机时BIOS各脚都要有泼行啊,不是只有5脚和2脚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这个机器待机时BIOS各脚都要有泼行啊,不是只有5脚和2脚有吗、

   12 56都需要有波形的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sony的,也是待机有瞬间波形,之后就没有了。怎么刷bios都没用,bios也换过,就是不跑U,什么电压信号都正常。

网友:
Hp 的机子bios 坏还没有见过

网友:
LID-EC#是什么信号  待解

网友:
哦 谢谢

网友:
很少看见BIOS有坏的

网友:
确实很少遇到过,BIOS芯片坏。一般都是考虑到BIOS程序问题。

网友:
看下了了

网友:
楼主厉害,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J:
有编辑器就要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广大板子的EC资料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编辑器就要先刷BIOS试试

你有没有仔细看贴子 BIOS早就刷了

网友:
BIOS问题现在也变成常见问题了

网友K:
EC还有单独的bios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EC还有单独的bios啊?学习了

新板子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M:
CQ系列的大多拿到手都是刷BIOS的

花屏也可以刷bios好吗

网友N:
楼主你是用数字波波打还是模拟的打?SPI的八脚BIOS我用数字波波在待机时怎么都打不到它和EC通信的波形,上电才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是用数字波波打还是模拟的打?SPI的八脚BIOS我用数字波波在待机时怎么都打不到它和EC通信的波形,上电 ...

用数字波打的 如果你的待机时候打不到波形 那BIOS就不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花屏也可以刷bios好吗

图像上是你女朋友吗?

网友:
cq41 42  都出了好都这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一样问题了  里面两个BIOS呢

网友O:
你说是U2 还是U12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说是U2 还是U12

EC BIOS
你自己查下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说 维修都是死马当活马医

可有些是啊

网友P:
貌似后期有很多新出的机器BIOS出了问题都不触发了~这类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维修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貌似后期有很多新出的机器BIOS出了问题都不触发了~这类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维修难啊!

就这两天I3 I5的机器就修了好几台了 确实没有以前的机器好修了 以前的机器还能杀个通病 现在的机器哪有通病

网友:
是不是512KB 的BIOS 你下来看看

网友:
现在的HP的机器不怎么的

网友:
应该说这款板子是BIOS参与开机的

网友:
新手啊!没见过I/O的BIOS!长什么样啊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换个BIOS就好了,只知道刷

网友:
学习了,,BIOS还会引起这样啊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