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19的液晶显示器插上vga线开关不管用

楼主(2012-05-24):
一台长城显示器 插上电源线 亮一会就灭了 开始我还以为是高压板的事 就改板 改完后发现还是不行 后来又发现这台显示器插上vga线开关就不管用了 也不显示无信号了  拔了vga线就可以开关机显示无信号 就是亮下灭  主板程序坏的可能大不大啊?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解压板的1.8伏供电,看看正常吗

网友:
换跟VGA试试呢

网友:
没改之前开关可以用么?

网友:
果断换驱动板,程序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程序有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