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QL8“报废”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4):
接修前台送的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型号是什么忘了。板号是QL8广达代工的,接到机器后接直流电源试机待机为0.00按开关没有反应。呵呵。心想这个好办没待机嘛,要不隔离不过。要不m电源不产生。于是叫同事拆机拆好后拿到主板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这个机器是被人家修过的。又是一台二修机,罢了罢了,早也习惯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机器的损坏程度。是惊人的可怕,我很确定的说,这是我从事维修行业以后修到过的一次性损坏元件最多的一台机器,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总结一下这台机器损坏的元件有多少吧。。。。

   接过机器先目测一遍,发现了多处问题,首先就是vcore芯片上面被烧穿一个大洞,并且芯片和焊盘被焊的发黄,还有多处的连锡和空焊,全板的vin主供电电这容基本都有被焊动过所有的大电感,也基本被人拆装过,适配器一路的保隔场管pq41已经不知去向,其它的还都好。基本没有动过。看来这机器应该不会太复杂(当时的错误想法)。

于是找来全新的isl6262更换好,换好后量测vcore供电的两路mos供电通路中的mos管,却发现控制产生vcore供电的两路mos管其中的2个上管pq47  pq49都已经被上家焊动过了。并且已经短路了。其中一路的下mos管pq45也已经短路了,于是准备找来料板拆件,抬手到上面的料板堆里拿了一片,却奇迹般的发现。这料板和我手上的板子竟然一模一样,呵呵,可喜可贺,既然有了料板换起件来也方便了于是干脆把所vcore供电的2组上下管全部换掉,换好后,找到p q41补好pq41量了一下公共点的对地数值发现是正常的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对,量一下整板上的大电感 。于是量整机的供电电感却发现3m(图纸中是+3vpcu和+5vpcu在这里为了方便直接写3m和5m)对地为0欧,在一看3m和5m的上下管都有被焊动过,于是挑开3m电感却很意外的发现3m电源的前后级同时短路到0欧,前级的供电比较好查涉及到的元件不多,只有上下mos管还有电源芯片,于是测了一遍发现上下mos管  pq63  pq62都已经短路掉了,同时发现5m上管pq59也已经损坏了,于是一并拆下,量焊盘上各mos管的g级对地数值发现3m上管pq63的g级对地只有17欧,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看来pu8  isl6237已经挂掉了,芯片没有用料板上的,手上有全新的rt8206b直接装上。在量各控制级对地数值已经恢复正常了于是装好mos管3m的前级短路已经消除,后级的也简单拆下电感在后级焊盘上焊好线连上直流电源通电,一点点的调大输出电流,到0.8a的时候没有摸到哪里发热。只是感觉到芯片周围有温度上升,于是加大电流放到最大3A的电流了。用手试探性的摸芯片周围,当手碰到pc174的时候手一下感觉到一振疼痛,立马手上起了个小泡,看来又是要一个泡了/ll,我郁闷断电拆下pc174量其2个引脚间的电阻,已经为0欧了,奇怪还真的很少看到这种电解电容短路的,于是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3m对地数值已经正常了....

短路排除掉了那就加电吧于是试着加电却发现电流还是为0.00a量公共点的电压却发现还是为0v于是马上量pq41的控制级发现为0v因为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g为0v肯定是不能使他导通的而这个保隔采用n沟道的mos那么肯定要产生一个20多v的电压(至于具体多少取决于mos管的vt)于是顺着pq41的控制级找,果然找到了负责产生+vh28的pu3看来他就是产生28v的开启保隔mos管的芯片其实也是通过内部的互补推挽和外部的电容组成的电核泵,具体工作原理不做介绍,于是直接量他的8脚发现电压为0v,断电量对地阻值发现竟然直接对地000看来这个芯片也是挂掉了,拆了在量8脚的对地数值正常了在料板上拆下来装上通电28v电压顺利产生。待机也变成0.02了3m 5m也顺利产生了于是试着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看来机器的故障没有想像的简单,目光转移到了ec上,待机时量ec的两路供电都正常,量ec的外部时钟没有产生一直为0v的低电平但ecrst#有抬高看来ec是坏的于是找一颗全新的kb3910 c0装上在通电ec的clk正常了但在bios的cs#引脚上却没有量到正确的波型,断电在重新接电发现接电一瞬间有一组连续的脉充信号随后马上消失,因为ec是新换的全新的那现在最大的可能只有bios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下bios芯片装上待机0.01了不用看了。肯定正常了。于是马上去量bios的cs#引脚,果然已经出现了连续的漂亮的下拉脉充,在试着加电却依就没有反应,看来ec还是有条件没有完成,于是量127脚的lid_ec#为0.6v异常,决对的异常,ec的上拉电阻是r396电阻在主板上而产生lid信号的ic在开关小板上,这就简单了只要拨了小板就知道问题的根本了。。拨了开关小板lid_ec#抬高到了3.3v看来这个产生lid#的ic也是坏的那就干脆不要这功能了。。用烙铁拆下这颗ic在接好开关小板lid#正确抬高了,满怀信心的上电,可是电流并没有像预期的一样抬高,我是相当相当灰心,相当相当不痛快,继续测吧。。。量来自于开关键的19脚NBSWON1#有正确的下拉动作,但90脚的DNBSWON#1却没有一点反应,看来ec的条件还是没有满足,于是继续把能抵制ec触发的信号测了一遍,结果发现86脚的acin#为0v,这又是决对不正常的acin由acok#转换而来而acok#由充电芯片pu5 isl6251产生,于是调转枪头转向isl6251,可是一切又都那么不可思议,我竟然一下就量到了isl6251的供电脚24脚dcin短路到地了.同时pr181这颗限流电阻已经由10欧变成了10几k欧,并且充电电路的充电管上管下管也都短路掉了,换吧换吧。。把6251换上,在更换一颗pr181电阻和2只mos管,在通电试着加电。电流表上终于有了变化加电到0.29然后马上掉下在电加无法加电,只有重新开机才可以,

网友:
收藏下,以后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嘿嘿。这故障怎么这么像没有装u呢于是装上u在试着加电,结果确没有一丁点变化,大脚一片空白,突然感觉好像真正的故障才出现,机器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真的不忍心放弃,硬着头皮修吧。

加电瞬间用示波器测量各路电压的产生情况却发现都已经正常产生,就连vcore都有产生,但只是vcore产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只有1ms左右,但幅度足够有1.5v(没装u的情况下)VCORE能维持1ms正好满足pwm控制器的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触发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电压只要超过1.52v和低于1.47V超过1ms都会保护掉,时间关系不去考滤他是过压还是欠压于是断电量vcore对地数值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原来vcore已经对地为002了,我真晕,挑开电感 焊好线。加上1v电压烧啊烧啊。电流不大只有0.56没有摸到哪里发热过了有1分钟左右发现cpu背面有一点发热但这背面是一大排的小贴片又摸不出具体是哪个发热,这要是挨个拆,那工作量可大了去了,没法子摸摸正面吧却发现正面好像比背面还要热,并且发现cpu座中间的2颗大电容发热最为明显,于是用烙铁挑开,果然其中有一颗已经为002了拆了拆了,拆了后阻值终于正常了在试着加电,可结果。。却让人心寒,依就是那个电流0.29a 掉电在加电没有反应,我xxxx(脏话),这什么鸟机啊。没办法。沉下来心来修吧,依就是通电一瞬间测量vcore的产生情况,结果发现vcore依就能产生。时间也可以多持续一会,大概能持续到3.5ms左右,于是马上量vrgd(图纸中标的是DELAY_VR_PWRGOOD为了方便下文写成vrgd)确发现vrgd根本没有一点点抬高而上拉电阻的另一端电压是正常的,那现在疑问就出现了,到底是vcore芯片的控制环有问题导至不能维持vcore从而使vrgd输出异常还是由于vron 提前退掉导致vrgd不产生呢?但在实际维修中如果反馈环路出现问题一般会出现电压与设定电压不一致而最终能触发芯片的保护动作说明反馈环路的建起也基本是正常的.这个比较好判断直接用vronvcore对比一下看看谁先掉下就好了,于是用示波器对2路信号进行了测量却发现这2路信号几乎是同时掉下来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ec放出了vronvcore芯片没有将正确的vrgd信号反回给ec所以ec关闭了vron信号,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vcore芯片的反馈环路的建立(没有办法的办法)和pg产生电路上照着这个思路查了好久,也没有任何结果,下载了isl6262pdf资料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发现,看着看着我却发现原来要产生vrgd信号vcore最少要维持在6.3ms以上,那我这机器的vcore电压只能维持3.5ms那不输出vrgd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晕,搞了半天全是白查了根本不关vcore芯片的事,又仔细的看了一遍图纸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vrgd信号根本就不反馈给ec,也就是说理论上讲ec并不会去监测vcore的产生情况。也更不应该有主动关闭vron信号的动作。以上的关点全部被推翻,大脑一下瞬间空白不知道从何入手,饿了,吃饭去吧,吃饭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是前级的电压影响了ec,从而在时序上影响了vron呢?吃完饭回到公司,将hwpg引脚焊上线,vron引脚焊上线通电却发现在vron退掉以后hwpg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才退掉的如图

网友(点评):
楼主的波威武

网友:
通道1为hwpg  通道2为vron

看来这个线索又断了,那现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ec接收到了错误的信号从而主动的关断了vron信号于是把ec的输出信号细细的查了一遍  77   78的iic总线对地正常  79 80的一组iic总线对地也正常,还有就是来自于南桥的6脚的susb#   16脚的susc#(ACPI状态信号可能性最大)却在测试中发现在加电的时候这2个信号会随着vron的下滑有一个负向的很宽的脉充出现,然后抬高到3.3维持不变,哈哈 ,故障终于露出了尾巴,马上测量95脚的rsmrst#也只有1v左右的幅度,这是明显不正常的,看来南桥的时序已经完全错乱了。状态也完全错乱了,这下故障已经很明显了,,,果断更换一颗测试好的南桥冷确后上电电流到0.46了没有掉电于是马上量vcore确没有正确产生,但susb#   susc#的时序已经正常。大脑一片空白真的没有思路了,这时突然想起对啊。。我断开的pr15控制vcore产生的vron信号的电阻。还在那里开路着呢,马上翻过板子一看,果然pr15还只有一个脚焊在焊盘上,用烙铁装好,上电vcore终于正常产生 cpurst#等关键信号也已经正常产生,装好cpu上电电流0.98   1.23  1.67           然后掉到0.01我晕啊。。不是吧。不走码??,马上更换一颗cpu把原机的p8400换成t6570在开机电流一路欢跳,马上断电装好屏开机,终于显示正常了。。。。。

ps:这是我修过的损坏的元件最多的机器,有些人会问。修这机器有意思么,能收多少钱啊。我写出来不是想表现收多少钱,关键是过程。我想维修的乐趣。就是在于这些过程吧,

总结一下这台机器损坏的元件

isl6262一颗,cpu供电场管4颗,保隔场管一颗,28v升压芯片1颗,3m上管   3m下管,  5m上管   3m主滤波电容  isl6237  ec芯片一颗  bios程序  充电芯片一颗,  充电管一对(上管 下管),充电限流电阻一颗, 82801ibm南桥一颗 p8400cpu一颗。

太强悍了,希望我也能练出这种耐性与不服输的精神修机

网友(2012-07-06):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做维修是要有耐心和细心才行

网友(2012-05-29):
只能仰望啊。。。。

网友:
可望不可及的维修圣手。维修界的传奇

网友:
非常精彩的维修过程。

网友:
哥们你真有耐心,我今天心情还可以;把你的全部内部看了下来,我看的都很辛苦,你写得也很累吧!再加上全文字,几乎没有图片!过程固然重要,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有两个:一就是印象深,并且思路要清晰!二就是太累人,要是收的钱少感觉每天都接这样的活,人最起码要少活十年!给你加分顶了!

网友:
我的。看不懂的。。不过留着慢慢看

网友:
维修人员向楼主看齐哈,顶起,顶起的不是赚钱,顶起的是精神

网友:
完全理解楼主对于维修的心情,不管过程多么艰辛,最终修好了,亮机了就是最大的安慰。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LZ又出精品文章了,学习了,感觉写维修案例不比修机器轻松

网友:
坏这么多 是人为的吧

网友:
向楼主的精神学习。佩服。。。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太。。。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米。。。

网友:
呵呵  NB 要是我早就不修了  直接报废

网友:
好牛逼呀 真正靠技术吃饭

网友:
技术不错,可惜修这板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这帖子复制下来,晚上好好看看,楼主的帖子每个都是经典.

网友:
我就是在想 最初的报价 不可能按照后期维修的实际情况报价吧 等你把这个修好之后 客户说本本不值钱了 不修了 给我还原 谢谢 那是最让人郁闷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精神,向最高技术进军,不过楼主有时间能帮我分析哈一个机子吗,联想SL410K的,上电到0.85,不跑码,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RST也正常,每一个小分组供电也正常,现在是换了南桥,换了EC,刷了N遍BIOS,重做了显卡(因为有次按着显卡那里电流跳上去了一点),加焊了北桥,加焊了CPU座,还是涛声依旧,现在没思路了,楼主能不能给点思路,QQ1328516430   急等

网友:
联盟出来的精品工程师就是不一样,先不说做维修的这样修值不值得,只有这样维修的态度才可能成就真正的维修大师 而不是经验式维修!

网友:
wxf
上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