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

楼主(2012-05-24):
首先是进笔记本电脑BLOS选择菜单选项设置启动项,然后把启动碟或者启动U盘装在电脑上。就自动会安装了

网友:
晕。。。是BIOS !我还以为你为我们介绍怎么装苹果的系统呢 !

网友:
呵呵,我又上当了,,,

网友:
不进BIOS 也可以硬盘安装的

网友:
真的吗?哈河

网友:
貌似不太详细

网友:
没看懂。看来是高手呀

网友:
讲的啥哦,一点用没有,跟谁不知道似的,一般笔记本都有快捷启动项选择,不用进BIOS

网友:
不会吧  我知道啊

网友:
你太列害了都会装系统有时间好好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