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显卡

楼主(2012-05-2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630的机器,显卡一次都没修过,客户非要换升级版的显卡,给客户进来显卡,刚送来时有背光无显示,但换上显卡还是有背光无显示,最后外界花屏以为是显存问题又干显存,最后连显存都换了都不行。又换显卡,还是不行。求大神。

网友:
新的卡是无铅,丛植试试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似乎是BGA 沒做好!!

网友:
重做BGA吧,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刚开始应该是没做好,到有做了一遍,最后走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感觉是显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从新做下试试。

网友:
可是我的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