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待机电压5VSB只有2.8V无法启动,请大家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2-05-24):
我已经维修了电容,确定没问题 ,图中绿色电容为三洋高频电容,应该没问题,光耦已经更换,无问题,现在5VSB只有2.8V  无法启动电源,电阻应该没问题,陶瓷电阻都给测量过了,待机电路只有那么点东西,出错在那里呢??始终无法提高电压

网友A:
紫线5VSB电源只有2.8V不要看电容的外观,应该拆下代换才可靠.再就是代换光耦和431.我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就这样,看起来各处都正常,光耦也换了,电压输出始终只有6.8V左右,最后换了431正常了.

网友:
只看外表,是不行的,更换还是好些!

网友:
启动电阻查了没  看是否电阻增大引起的

网友:
可以查一下电流反馈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电阻为贴片的,光耦旁边的电阻也全部有测量,光耦,电容好的,怎么查都查不到了,只有2.8V

网友B:
有431的吗?有的话查下,再不行就把光耦换掉,有时测了正常,但实际已经变质了的

网友C:
热端PWM芯片的供电电解电容查没查,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线5VSB电源只有2.8V不要看电容的外观,应该拆下代换才可靠.再就是代换光耦和431.我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就这 ...

你好   这个电源无431   是20针脚IC控制后端,前端为6针脚控制,5个管子的电源,和494的电源不一样,我已经没思路怎么修理了,电容5V那路已经完全更换,包括变压器旁边的,除了输出滤波部分电容没更换外。其他都已经更换,找到个二极管击穿,在前端,更换后一样为2.8V,这个电源做工不错,丢了有点可惜,所以想大家帮忙想下思路,谢谢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线5VSB电源只有2.8V不要看电容的外观,应该拆下代换才可靠.再就是代换光耦和431.我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就这 ...

还有光耦都已经被我换了个新的上去,一样照旧故障,谢谢您的回答,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端PWM芯片的供电电解电容查没查,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有保证.

朋友 ,您好,这个电源使用的IC为    SG6105D7作为后端的控制部分,前端为IC DM311控制芯片旁边的电容,已经完全更换,光耦有5V电压出来,到SB了后就只有2.8V了    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431的吗?有的话查下,再不行就把光耦换掉,有时测了正常,但实际已经变质了的

光耦已经更换,不是431结构,为前端6针芯片控制,后端20针芯片控制,5个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线5VSB电源只有2.8V不要看电容的外观,应该拆下代换才可靠.再就是代换光耦和431.我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就这 ...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我遇到一例相似故障,遍查无果,最后查出是脉冲变压器局部短路所致,别的板上拆一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耦已经更换,不是431结构,为前端6针芯片控制,后端20针芯片控制,5个管子的

那就减少光耦的电阻看看电压会不会升高,待机电路不复杂,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总是, 最关键的是TL 431 和光耦, 你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取样电阻看了没有?

网友:
dm311的辅助ic旁边有个稳压二极管,我有次就是这个二极管问题。导致5vsb低。

网友:
待机的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知你板子上各芯片的具体型号,有个方法可以考虑一下,把5VSB供电电路(以变压器为界)分为前、后、反馈三个部分来修,先修通病型故障,再按具体实际情况去分析,感觉方法主要些,希望你成功!!!

网友:
一个电源好像没必要花这么些精力去修吧。。

网友:
hjq
照这样什么东西值得修呢?一张i3板子也就230左右。论坛不是白瞎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