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被雷劈了!

楼主(2012-05-24):
今天一朋友拿来一技嘉H61说是被雷劈了,我上电测试开不了机,强制开机发现PCI-E供电场管发烫立马换下,再试网卡超级烫把我手给烫起泡了,把网卡芯片晶振吹下,再试,可以开机了,哈哈~~~~不过一会又悲剧了,开了一会又重启,然后就不断重启,我没敢上CPU,1155针的U上去万一烧了我还不哭死,求大虾指教神马情况呀!!!!!

网友A:
换个南桥试试啊,,,打雷都这样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H61有南桥?瞎扯,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
不上U那怎么修?谁知道CPU是不是坏的啊!  电感对地正常就应该上了,控制对地正常!一般检测没有异常了!

网友:
不断重启是网卡的问题,进BIOS把板载网卡禁了

网友:
老大,H61这么快就过保了么?不弄回去保?

网友(点评):
没痕迹就反厂修吧

网友:
主查网卡供电,还有信号来源。

网友B:
看看 南桥 坏没有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查网卡吧 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雷劈过都不保修的。

呵呵,你可以跟商家说没有被雷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南桥 坏没有

H61只有一个桥,IO又找不到,悲剧了,我给它判刑了

网友:
估计都是南桥的问题...从网卡直接进去,,把网卡和南桥一起挂了..

网友:
把网卡吹掉 再试了 很有可能 烧坏南桥

网友:
楼主为什么只吹掉网卡晶振,网卡芯片难道不吹掉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桥和IO烫么?

网友:
加焊一下桥应该可以好的,不停重启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板子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试试啊,,,打雷都这样的

没南桥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