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技嘉G31主板问题

楼主(2012-05-24):
有块技嘉G31主板维修,橙色线对地阻值13,点开机排针不能触发,把晶振用手触摸就能正常开机,换了几个晶振都不行,不解的是橙色线对地阻值正常不?为什么用手触摸晶振能开机?问一下大家大概是哪里的原因?谢谢了,在线等回复。。。。

网友:
你拔掉ATX 24针,橙线对地电阻就正常了,13是电源里的放电电阻

网友A:
我打阻值是打的主板24针电源接口,没插电源打阻值橙色线对地阻值13正常吗?

网友:
把谐振电容电阻换了,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B:
技嘉G31 橙色对地13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阻值是打的主板24针电源接口,没插电源打阻值橙色线对地阻值13正常吗?

既然认为不正常,就跑下线吧

网友:
加焊南桥吧,既然都可以加电了,怎么会不正常呢

网友C:
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应该换的,我上次就吃了这个亏,换了谐振电容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应该换的,我上次就吃了这个亏,换了谐振电容才开机

刚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G31 橙色对地13 正常

谢了 。。。。

网友:
先把3.3线路跑出来吧

网友D:
如果与晶振的电容都换了,那可以判定是南桥的问题,更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与晶振的电容都换了,那可以判定是南桥的问题,更换桥。

我认为也是桥坏了,但没BGA机啊,初学阶段还没买呢,就是准备买一个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用手触摸晶振开机一般是晶振坏 谐振电容坏 南桥体受潮或损坏 主板电池没电

网友:
13正常,换晶振及电容,不行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