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压偏偏都接上零点一微法的电容!

楼主(2012-05-24):
这些电压偏偏都接上零点一微法的电容?零点一微法有什么用啊?不是滤波的,也不是供电的,那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
容量小的电容一般是滤除 高频杂波

网友:
就是滤波用的,滤的是高频干扰!

网友:
退耦电容 滤除干扰

网友:
高频滤波,怕信号干扰

网友:
小容量滤除高频干扰,大容量滤除低频干扰。

网友:
高频滤波怕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