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0Q 笔记本充电部分故障修好后,有时显有时不显的问题。板号P80VC REV:2。1

楼主(2012-05-24):
      今天接到一台ASUS P80Q 笔记本,上电太短。客户说本来是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去修了一下,就再开不了。拆机测隔离管PQ2001 PQ2002 充电下管PQ2006击穿,PU100损坏。如下图:

此机隔离管电源部分供电用的是N管,电池部分供电是P管,上家随便找了两个管换上去,结果烧了PU100和PQ2006,电源的19V经PQ2000内部的二极管,降压到18。3V经过PR2003给PU100的1PIN DCIN供电,同时经PR2000和PR2002分压,给PU100的17PIN ACIN 一个2。27V左右的电压,通知适配器已经接入。

       在待机状态下,如果不装电池,PQ2000和PQ2001的G极经PR2005 PR2009 PR2010 上拉,都是18。5V左右,不完全导通,电流很小,开机或者电池充电的时候,PU100内部的升压部分开始工作。10PIN输出的LDO 5。4V ,经PD2003送到14PIN的BST,再通过PD2002升压到23。9V,通过PR2010 PR2009送到PQ2001和PQ2000的G极,使PQ2000和PQ2001完全导通。

       接下来的故障才是让人头疼的,待机0。009A正常,点开关第一次显示,可以进系统,关机或重启后,电流上到0。726A不动了,过一会再开,发现又可以正常显示,反复几次,对比发现,可以显的时候,CPU供电是1。16V,VID0-VID6是0011100,不能显的时候,CPU供电是0。97V,VID0-VID7是0101010,CPU供电芯片是ADP3208,1PIN VR EN 一直是3。3V高电平,2PIN PG也是3。3V高电平,48PIN  DPRSLP 是0V,47PIN DPRSTP#  46PIN PS#和CPU供电一样是高电平。都没有什么变化,不明白VID重启或关机后再开,就变了,有时可以显二到三次,有时只能开机显一次。换过ADP3208和CPU,故障依旧。

网友:
说的些什么,不太懂说的什么意思,,,,这样的贴子也能发出来,

网友:
说实话看着挺费劲的 不要太纠结CPU 供电的电压 跑信号跟不跑信号 CPU 的供电本来就是有变化的

网友:
BIOS资料的问题

网友:
电压不稳定,说明那里还有微短,只不过是不明显,仔细找下看,从CPU电路往回找!

网友:
显和不显示比较下电流,看到那了,再做判断

网友:
加焊南桥/北桥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谁能教我看电路图啊

网友:
谁 能 教 小弟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看到都头疼。。。

网友:
我不喜欢修华硕板子,看到华硕板子头就大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买电脑的同行拿过来的机器,称通电按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掉电了,如果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上了内存就掉电,太忙了,我没看机器,以上是同行描述的故障,我说主板有问题,你直接把主板拆了给我,我拿到主板后通电就是大短路,我说故障你说的不一样呀,怎么样会是掉的故障了,是主板大短路,是不是拆机的时候把主板搞短路了,拆机测量保隔Q2001场管击穿,再测后极也没有短路,于上找了个保隔的管子换上,通电还是大短路,测量发现Q2001的G极基对地阻止只有16欧,心想故障应该就在这里,最终到PQ76击穿,拆掉,通电亮机。楼主再看下PQ76是不是有问题哦,会不会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
看了回复一个哦,我的这台机器跟楼主所描述的故障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已修复,拷机看一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