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给苹果装XP!

楼主(2012-05-24):
今天上门去搞一个苹果一体机,客户原来机子上就有个MAC和XP,XP好像中毒了就要重装,本人是第一次装苹果的,以前都是大概看过,也不记得什么,就开始乱搞了。记得先是打开苹果系统,打开实用工具,打开BOOTCAP进行分区的,可是这里人家已经分过了,BOOTCAP报错,然后就去磁盘工具里把XP的分区删除了,把整个盘都弄成MAC的,现在打开BOOTCAP可以分区了,我用的默认的32G,然后插入光盘,点击开始安装。。然而并没有成功,光盘自己退出来了(是吸入式的)。然后就换了好多安装版XP,SP2  SP3都不行,提示系统没有找到WINDOWS安装光盘,这下晕了,我就怀疑是光驱有问题了,然后就试光驱,有时候能读出来盘,有时候读不出来,能读出来的时候点击安装系统,但是又会提示没有发现安装盘,昏迷~~ 各位帮我看看是不是光驱的问题?还是*脏话*作的问题?
如果是光驱问题的话,那我接一个外置的USB光驱行吗? 点开始安装会从外置光驱启动吗?

网友:
还是*脏话*作的问题?
这里应该是:还是我 CAO 做 的问题?

网友:
苹果没有装过。。学习中。。

网友:
帮不了你 我也不懂这个

网友A:
接USB光驱 就可以安装 没事的

网友:
苹果机不是一般的挑盘  而是非常非常的挑盘。 主要靠人品 跟运气。

网友:
苹果的麻烦的很啊!不是那么好装的,不会啊!会的发个帖学习下........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USB光驱 就可以安装 没事的

大哥,插USB光驱的话,就是点击开始安装之后机子就重启了,重启之后是自动光驱启动的还是要手动选择一下光驱启动?

网友B:
安装纯系统,应该没有问题,用BOOTCAP,很容易装的。之前装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纯系统,应该没有问题,用BOOTCAP,很容易装的。之前装过几次了。

问题是到最后一步,点击开始安装,然后他MD提示没有发现系统盘

网友:
苹果的不要装。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没接触过苹果机,只有等待高手了。

网友C:
公司大把的MAC BOOK,我经常搞这个,MAC 与WIN7 双系统。我一般bootcamp分好区后直接GHOST,完了后需要输几条命令,一直OK

网友:
我还没有见到过苹果装XP,希望能有机会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大把的MAC BOOK,我经常搞这个,MAC 与WIN7 双系统。我一般bootcamp分好区后直接GHOST,完了后需要输几 ...

怎么装传授一下呗

网友:
老苹果像小白那样的,直接分好区用GHOST版的就行,但要我的文档在C盘的那种 否则还要改注册表
新苹果装XP较麻烦 装WIN7比较方便 装上盘自动启动。。

网友:
新苹果装XP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分好区用GHOST 然后重启会发现没有XP选项,,别急,放张PE盘 进PE后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也行?镇厉害

网友:
我也没坐过啊  学习中、还请大师们多指点 四川小伙子

网友:
可以在移动硬盘里装个XP的影象,这样也能识别的到

网友:
这是装原版XP的方法。如果你的光盘是GHOST版的,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
本来想回版主的,结果回不了。。。。。。
自己写吧,也不行。。。。。。
劳驾给看看,那一句犯规了?如图:

网友:
先进苹果系统,把区分了 然后进DISKGEN{版本新一点}  把苹果系统留住,{就是你在分区的时候,划分给苹果系统多少G,留住不然等下全分了 客户要苹果系统怎么办?}其他的全部删了,然后分区  记住苹果只认DVD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组装机上ghost进去然后在苹果机上释放就OK了

网友(2013-05-10):
貌似要改硬盘格式的吧

网友:
我昨天远程在苹果里面安装WIN7   也是提示请插入系统盘  他的mac 版本是10.8的   要他换10.6的系统试下再说。。。
   苹果10.8的跟10.6的 boot comp  好像不一样

网友:
苹果的系统里有程序外挂windows系统, 看着提示来, 很容易。

网友:
这个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啊,看来是不好装啊,等高手出场啊。

网友(2013-10-03):
苹果那东西啊,好看不好搞

网友:
个人感觉usb外接光驱也可以安装的  我装过很多苹果系统 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也没用过usb的外置光驱,首先 如果他本来的mac 已经有xp系统的时候 简单的方法是不需要进bootcamp恢复硬盘 不用恢复成一个硬盘 因为本来有了xp系统分区 直接按住alt 就可以进启动项了 光盘 或者usb usb要量产过的 或者用苹果系统做一个win7启动盘都可以直接安装的 到了分区的时候 只需要把原来装有xp系统的分区格式化一下 直接可以安装了 安装好去官网找驱动 就好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发帖出来大家探讨

网友(2014-06-22):
我也收了台苹果xp改win7的,不知怎么搞。

网友:
BOOTCAMP助理需要识别原版系统安装盘的哦。看来你要普及一下知识喽,百度就可以,在这里写出来太多了!

网友(2014-11-17):
用U盘装过的  飘过

网友:
没装个,谢谢大家

网友(2015-05-07):
老点的机器不支持USB光驱启动,只能换内置的才可以

网友:
苹果装XP估计驱动不容易打吧,键盘灯应该不会亮的,系统好装驱动难做啊。。。。

网友(2016-09-05):
引用 网友C:
公司大把的MAC BOOK,我经常搞这个,MAC 与WIN7 双系统。我一般bootcamp分好区后直接GHOST,完了后需要输几 ...

什么命令?

网友:
光驱不行,用U盘装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