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41MXE主板维修12v短路

楼主(2012-05-24):
FOXCONN G41MXE主板维修12v短路
主板不加电,测24pin的11、12pin(12v)短路,风扇的12v也短路,4pin的12v不短路,把com芯片拆了还是短路。
电脑是用的时候突然断电,再开机就不加电了。
目测,未发现有烧件。

*测北桥周边的全部电容都短路。北桥挂了也会造成24pin的11、12pin(12v)短路吗?

网友:
12V供电的地方不多啊  一个一个去测啊

网友:
板子上有独立的显卡吧?
要是没有,直接接上12V使劲烧,短路就出来了。
短路是最好修的,此烧机大法,百试百爽,别怕,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

网友:
就查风扇电路部分吧!

网友:
直接12V烧,要是上管挂了,后果不好啊!另外一般完全短路的是不容易烧出来的,烧的前提是限流限压。

网友:
烧鸡打发是这么出来的啊

网友:
今天看见南极宝宝先生出来反对,特请您说明反对意见,小弟也见识一下。也许您只是认为这种做法太暴力,不过这法子却是修短路的最快的办法,我认为。至于“HYY5124”这位师兄,请您看清,不是CPU的4pin短路,是24PIN的12V短路,据我所知,大接头的12V一般只供给COM电路,显卡,还有就是风扇,不会再接上管供电的,所以不必担心有 上管短路烧掉负载。您后面说的倒是有些道理,直接短路的确不好烧,要摸哪里过热。
另外

网友:
运放,电源芯片挂会造成12V短路,北桥用不到12V供电

网友:
烧机可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哪里短路了

网友:
你自己都没有仔细测就来问,怎么给你答案啊。自己先测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