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脑故障七

楼主(2012-05-24):
开机基本信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显示 跟 手写 似得?这是怎么 回事?

网友:
显卡是不是ATI的  进系统是不是正常用呢   是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系统崩溃了还是系统出错了,检查一下显卡

网友:
请高手赐教,没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把硬件加速关了,试一下,一般能得到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盈通G210 在技嘉945板子上也是这样开机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但是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是显卡换到别的板子上没问题,板子上别的显卡也没问题,不兼容????

网友:
这开机的要多少时间哦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