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5-24):
今天遇到一显示器花屏。先撤开把屏线插了下。正常显示。装好烧机。没有多久又花了。马上换屏线但还是一样的结果。有时拍2下又好了。求大师分析。是驱动板还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屏线接口都要弄干净了,接触不良

网友:
什么显示器,,不行就改 通用驱动板

网友:
看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再看接口!!

网友:
把接口给换了。

网友:
很明显的接触不良,仔细查下看到底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就是屏电路这一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