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楼主(2012-05-24):
华硕M4N78-AM V2,雷击,网卡出现小洞,并且有裂痕,看到这个,心想,小意思,网卡摘除术。拆完网卡,查上电源,待机灯亮了,按开关开机,我按,我按,我按按按,怎么电源风扇不转呢,突然,啪的一声,电源一缕青烟。以不到一秒的速度拔掉电源线,拆开电源,主开关管13007两只全挂了。咋回事呢?电源没有启动,电源风扇没有转,咋就烧电源了呢?

怀疑主板有短路,因为电源我一直在用,是好的。我测,我测,我测测测,CPU12V,阻值正常,ATX插座,12V,阻值正常,5V,阻值正常,3.3V,短路,我晕,原来故障在这里,厄运开始降临,居然找不到短路点,求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雷击的来来去去就是网卡 io 声卡。。。什么的 大芯片了。。

网友A:
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跑线路!

网友:
跑了半天没跑出来,这板,3.3走了中间层
有没哪位兄弟有这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跑线路!

跑了,这板的3.3直接走了中间层,没跑出来,有没哪位兄弟有这板图纸

网友:
你电源也特差了 点吧,有短路都不保护???

网友:
是不是你按的时间太久了才烧的啊?

网友:
怎么主板还烧电源,你电源太危险了

网友:
呵呵,不会吧你这电源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B:
电源山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山寨了吧。。。

不算山寨,80的那种

搞个好点的电源,我晕,80的还是垃圾了点,我自己搞的长城350SD

网友:
可能南桥也被击穿

网友:
有天我碰见个问题才叫郁闷,品牌机的G31不认硬盘,换了块主板之后就正常了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就说点不亮,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谁手痒把机箱那个前置音频插头插在CMOS扩展针上,这个前置音频是跟原装板对应的,不是通用的,当时换板就没有改线接上,听说拿去给人家装了一次系统吧,估计就是被那个装系统的“高手”给随便插上了
拔掉了也不亮,换了个电源试也不亮,再换了个20针那种P4电源,马上亮了。。。 。。。因为不是在自己家是在人家门面里面,没有万用表量,不过估计也是主电源除开20针的另4针有短路了

网友(点评):
哎 “高手”很多啊,我这上次一个一张电视卡没用,我给她拔掉了,第2天又打电话说开不了机,我去一看,那卡又在上面了,我一问,她老公回来又给插上了,你说我要不要再收她的上门费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跑线路!

这样是找不到源头的

网友:
有可能烧了南桥。

网友:
打下A14和USB的值看看南桥有没有报销。。。。。。

网友:
遇到楼主的情况,只能实施烤机大法,我的做法是取两只10欧/2W并联,一端接117中间脚,另一端接ATX橙线3.3V注电若干分钟,直到用手能摸清感应短路点发热为止(线路层短路不适用),多数是集网坏,也有IO,南桥,117坏的

这个更全面。你质料哪里来的?

网友:
给主板3.3v加一个小一点的电压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同时重点看一下南桥

这个才是聪明人。。你们就会跑线,跑线。能解决问题吗?都不会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找不到源头的

跑线路,去检查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谓的找不到源头,估计是跑线路对你来说太难了吧

网友:
跑线路是唯一的办法,看南桥有短路了没有

网友C:
你没有跑过你不知道的。它短路了,和地线是通的,这样跑线很容易跑错,也浪费很多时间。。3.3v 的线路整个主板都是。一个电容短路了。我看你怎么跑。。不是什么都可以跑线的,基地没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跑过你不知道的。它短路了,和地线是通的,这样跑线很容易跑错,也浪费很多时间。。3.3v 的线路整个 ...

大哥,那要看你怎么去考虑问题了!

网友:
网卡芯片有无焊短路的。I/O芯片或者南桥。烧坏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里面短路了啊